笔记本键盘有时不能用

楼主(2013-10-21):
华硕本,ASDFHJREW、ESC和退格键,固定的这几个键,偶尔不能用,别的键正常,
排除系统问题,不能用的时候,进DOS也不能用,外接键盘正常,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最起码先换个键盘试试吧,如果键盘有轻微的进液情况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那就是键盘电路板线路有断线了

网友A:
系统也有可能、、、全格试下

网友:
gengxin更新下键盘驱动

网友:
直接换键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当然换过了,无果才发贴的。

有拆机吗,看看EC芯片的脚有没有腐蚀情况,如果也没有,那就属于头疼问题了,,

网友:
多半是接口虚汗  好好量量  我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也有可能、、、全格试下

贴子里说了,排除系统问题,DOS下也这样。

网友:
键盘本身问题,或接口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