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22GP输出电压低,吱吱响

楼主(2013-10-21):
航嘉HK350-22GP绿线,紫线5V正常,短接绿线,电源吱吱响,12v输出是7伏,5v输出是3v,3.3v输出是2伏。该修哪里?

网友:
电容,大概出问题啦,一般看看大电容或输出电容

网友:
检查芯片的驱动输出(相连的电阻)和推动三极管C极输出是否正常和一致,如果都正常则查主开关管的限流小电阻和小电解电容

网友:
先检查辅助电源12V和5V的滤波电解是否良好?大电解是否正常?

网友:
有啸叫一般都是大电容有问题的多,有输出,证明电源不是大问题,先查电容

网友:
据说是7500芯片56脚之间的15K电阻有问题。不妨查看一下。

网友:
电源吱吱响,是后级有短路或漏电,查滤波电容

网友:
大滤波电容换过,12v5v3v的电容都换过了

网友:
你这个还能启动  ,我的直接不能启动了,我的是航嘉BS系列的,最近没有时间管~

网友:
查芯片的驱动是否平衡,特别是小功率管是否有一只损坏.

网友:
     楼主威武

雷动九天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单管工作。。。或后级滤波电容

网友:
6楼说得很清楚,如果楼主不明白可看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_pos=1&ext=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