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10不触发

楼主(2013-10-21):
今天小弟接到一个 M4010的机器 拿过来的现象是触发 问过客户拿到别的地方修过 ·我一想这就头大了毕竟是别人看过的机器 很有可能被别人动过手脚 给客户说下尽量帮他查下 然后等客户走看之后拆机测试 还好其他东西都是完好的 就开始检查主板了  拆开直接按开关也是没反应 3 5V没有 想想是人家看过的 就仔细的看看主板 有没有被别人干过的地方 仔细的看看BIOS那边有别人动过的地  查了下图纸 看到了BIOS第二角有个33R的电阻   装上去之后 奇迹来了 机器竟然亮了 我在想没那么简单就亮了吧  接上硬盘屏 开机 发现竟然认不到硬盘 这头大了 换了硬盘还是一样 所以应该还是有地方被干掉了  在仔细的看主板发现了 南桥旁边有个L电感标志的地方 看着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就继续看图纸找到了 L2305 发现这个位置 的确有一个电感我就直接弄了把他们连在一起 奇迹发生了 竟然能进去了 给客户报了价 妥妥的收钱了  不过中间 有好多盲目的找寻 我就不一一详解了 毕竟能力有限   希望高手们 勿喷

网友:
这叫心细 做维修就要有这样的思路 和不屈的精神

网友:
前面的同行啊,还好楼主细心

网友:
过程的坎坷成就最终的修复!

网友:
楼主好盲目,眼睛视力好

网友:
二修哥很难做哦,一休哥害死人!

网友A:
照你这样说,一修为什么要取下那两个东东啊???如不取,机器本来就是好的嘛!难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样说,一修为什么要取下那两个东东啊???如不取,机器本来就是好的嘛!难道。。。。?

要么价格高了 人家不修啊 然后又拿到我们这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技术,,,

呵呵 谢谢夸奖 只是师父教的好

网友C:
这一休哥下手真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休哥下手真轻~

一休哥 下手狠的话怎么给自己留后路呢   呵呵

网友:
搞了一天,得出几行字,楼主不容易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

网友:
我以前一个X84板子进水然后在别处修过然后拿的我这来发现了6个人为故障,这一休的好狠哌

网友:
细心确定成败啊,有时候细心看就能看出主板的问题

网友:
仔细很重要,俺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