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开机掉电不用烦

楼主(2013-10-21):
在网上查说是什么H8的问题 换了 还是不行 CPU IC也换了也不行 1504<3.3V 5V>IC也换了 还是不行后面把TB62501F 和F2161一起换了 都半个月了没有来找我了 是其中那个就你们自己看看换了呵呵!!!1
cpu
掉电

网友:
错 我就是凭经验 左摸右摸 其实我没有这样的理论知识 没有去学过 我是修大头显示器的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大头的修了 为了这几张口啊 现修 现学 现卖 呵呵额

网友:
只能说瞎猫碰到死耗子了。

网友:
迅维网论坛就是个好的学校啊。。可以多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