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D怪问题

楼主(2013-10-21):
5月份过保的板子。
装上主板电池,触发不跑码。
取下主板电池则可以正常跑码,进BIOS进系统都没问题,此时不拔掉电源BIOS也能保存,关机也能再触发跑码。不过关机后风扇都停了但电源灯还是亮的,用主板自带的程序更新过BIOS也一样!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通常的是南桥有问题,以前换过

网友:
是的  南桥问题有可能

网友:
电池旁边的RTC供电二极管,负极对地电阻只有七百多欧,当装上电池后,这里的电压只有1点几,而插上电源则有3V多点

网友:
杏下电池到跳帽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