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 通电掉电

楼主(2013-10-21):
宏基4738G 待机0.002 按开关键 0.310左右掉电  待机5v 3.3V正常 用风枪加热CPU芯片 ADP3212 即可开机显示  一会冷却了有原故障  换了新芯片还是一样  看论坛里好几位大哥都遇到过一样的故障 求解决 通病!!!!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楼主搞好告诉我一下

网友:
依上电时序去修吧,通病也是通过多修积累出来的

网友:
宏基4738G有大电容吗?

网友:
貌似 还没有遇见过呢!

网友:
好像还是CPU电压的问题,跟下线路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大电容问题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把供电芯片周围的小电容都换掉试一下

网友:
楼主你这个搞好没,我也遇到一样的了,看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407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楼主搞好告诉我一下

你这个搞好没,我也遇到一个了,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4073-1-1.html

网友:
用示波器测DH DL波形看看

网友:
唉这种遇到也真是头痛,没有很扎实的维修功底恐怕不太修搞。。

网友:
应当是1.2的电压没出来看看吧

网友:
楼主有示波器么  有的话 看看哪一个电压先掉  特别是电源好信号

网友:
难道是CPU坐子空焊了,

网友:
CPU电路
是有什么器件变质不良吧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没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个电容不行呀

网友:
神机 求解

网友:
掉电最难搞  不属于通病的  要示波器看具体信号  大家搞不定可以寄到广州二修板维修中心 汇源电脑城同航科技 10有9个能搞好

ciwei -5 山寨
韩荔 -10 骗子
诸司马技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这种问题。但是这种CPU电路故障的。的确也不好整啊。。耐心点吧。。具体查查

网友:
先把他换了在说

网友B:
你这个就属于网上那些骗纸。我就遇见过,到时候不仅修的乱七八糟,还老久不给回复的。我们语气急了点就说要把我们的板子丢掉。我对这样的很是无语。大家不是熟悉的,请别乱相信。剩的吃哑巴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就属于网上那些骗纸。我就遇见过,到时候不仅修的乱七八糟,还老久不给回复的。我们语气急了点就说 ...

不会的 二修板10分之9能修好是带点广告色彩 但不是骗纸。你只要问问广州电脑城里的维修同行,哪个档口最会修最喜欢修二修板三修板,就知道了。

网友:
南桥  更换把

网友:
看来这机子这个问题论坛现在都挂着求助啊、我现在也有台这样的、

网友C:
我修好了一个,现象开机掉电,反复启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我的QQ313424074,欢迎交流。

网友:
看看cpu旁边还有空余的电容位置,补几个电容试试
还有问下客户是怎么坏掉的,是自然损坏还是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这个板,开机到0.2几掉电,拆机量了,待机3 5V都有,按开机,其它的电压都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听说这机器维修要先换网卡试试

网友:
加热了能好,说明有元件性能不良吧?

网友(2013-12-02):
引用 网友C:
我修好了一个,现象开机掉电,反复启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我的QQ313424074,欢迎交流。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有一个这样现像的机器

网友:
芯片跟上下管一起换把。

网友:
掉电的瞬间,示波器量一下哪个电压没起

网友:
论坛里有这个病例,楼主仔细找找

网友:
查查旁边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是通病啊,好多都修不稳定,

网友:
不盲目的卡通病,要按程序来,CPU不出电压,你就修啊??你这样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330 电容全部换了看看

网友:
CPU相关的电容电阻问题

网友:
我的机器问题是 有时开机能正常显示,用一会后蓝屏,再开机瞬间掉电,再自动上电,再掉电,反复。放一会又能可能开机,最后换了H55M正常,但风扇变成常转了。

网友:
CPU的问题?

网友:
供电芯片周围小器件 有问题没

网友(2014-07-18):
楼主 修好未,修 好公报下

网友:
换大电容就好

网友D:
论坛里有这个病例

网友:
CPU 都没过吧 按时序修吧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 这个好搞点 一个个对比 看哪个先掉

网友:
查CPU供电电容是否有漏电的

网友:
我也不行了,求助

网友:
先排除供电是否全部到位,转换电压,等,桥有么有动过呢啊!上次遇到一片也是4738,桥虚焊,丛植了桥,上电老是上电,刷合适的BOIS,就么有掉过电了啊!

网友:
w我的宏基4738  一开始坏,就的开机20分钟掉电 ,现在开亮机马上就掉电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搞   极不稳定

网友:
这个有nec 容的话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