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硬件维护

楼主(2013-10-21):
       求助指点:国产机方正A601开机进系统前,反复重启,偶尔可进系统,但不久即蓝屏,或自动重启。更换内存条和硬盘分别测试故障依然存在,烤过南桥SIS968,也加焊过CPU座,无果。求思路。。。。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呗。。。。

网友:
电池取下-放电   刷BIOS

网友:
电池取下-放电   刷BIOS!!!!!

网友:
感觉蓝屏跟硬件关系比较大,其次是软件,替换硬件后重装一下系统,再不行,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