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很卡?电脑反应慢该怎么办?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3-10-21):
你在为电脑很卡而烦恼?我作为一名富有爱心的电脑技术人员觉得有义务为大家详细全面的解答导致电脑卡、运行速度慢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彻底打消大家电脑卡怎么办的烦恼。

首先电脑能实现多媒体的功能,就缺少不了硬件和软件两大类。所以我们从这方面入手详细说明电脑卡的常见原因和少见的一些原因:硬件方面的处理器、内存、显卡、硬盘等,软件方面的启动项、进程、兼容性以及病毒等。

硬件不给力
一、处理器:众所周知,处理器(简称CUP)在电脑里面的位置相当于人的大脑,CPU的运算速度牵动整台电脑的运行速度。当然现在电脑卡、反应慢的的问题与CPU一般没多大直接关系。后面会说到这个问题。

二、内存:电脑内存不足导致电脑卡可能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内存造成电脑卡、反应慢被所有人理解的原因是在以前老爷机上体现出来的。以前内存价格是非常高的,一般处理器够用而为了省钱,减少了内存的容量,少用一根,处理器只有一个,所以升级往往以添加内存条为主要方法,装机时内存被少用,升级后添加内存就使得电脑整体速度有所增长,所以普通的用户只认为影响电脑速度的根本硬件原因只有内存。这是计算机发展内存滞后期间造成的幻象。(现在很便宜了哈,4G的内存才170左右,记得我08年初1G都花了100多
三、显卡:显卡导致电脑卡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大型游戏用户方面。而且容易造成游戏用户的错觉,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显卡大了游戏性能一定好。第二种情况,显卡和内存大了游戏性能一定好。两种都很片面,忽略了处理器的关系。同样是2g内存,但是赛扬双核E3200卡,而奔腾E5500却不会卡,换成X245恐怕性能会更好。所以说处理器是升级的基础,内存和显卡是升级的关键。扩展:买显卡看什么?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四、硬盘:由于电脑硬盘的原因导致电脑卡机可能好多人不理解,因为这种几率几乎为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会被卡的难受。怎么讲呢,举个例子,如果你用IDE低速硬盘挂在945主板上,处理器采用E2200双核,这个时候你的处理器处理速度非常快,但是硬盘的读取速度非常慢,这样就制约了处理器的发挥。而且,调用任务管理器你会发现处理器使用波动非常大。有些硬盘由于磕磕碰碰或其他原由导致里面存在坏道也会严重影响导致电脑卡机,特别体现在开机速度很慢,这点我是深有感触啊。

五、其他原因:这个无法一一列举,但是确实存在。为什么这么说,举个例子,主板的虚拟显存的一项技术,如果主板把内存的一部分划出供显卡用,那么你的实际发挥的内存就小了,这时候就是主板BIOS设置的问题。所以以上四种情况只是最常见。(扩展:夏天笔记本电脑速度慢卡死机的原因)

应对办法
如果是硬盘更换个高速硬盘就行了,这个没的说(如果使用的是IDE,我建议换成SATA的硬盘。如果是5400转速的建议换成7200转速的,硬盘的转速时决定其反应速度的重要参数。如果钱不是问题那就用SSD固态硬盘吧——穆童注)。如果是其他卡,要综合考虑,E1400加个X240以上的显卡都浪费。要合理搭配,合理搭配的原则是:处理器为基础,主板够用,内存适合,显卡看游戏。处理器一定尽量用好的,主频和二级缓存大,支持指令集多,架构好。游戏者建议AMD或者是I3 I5 I7系列。主板一定够用,不够用不利于升级和维修。内存一般主流的就行,有些人这个年代用4G内存,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你如果是普通用户,你的内存能用满2G的时候几乎为零(如果你使用的是win7 64位系统,建议购买4G的内存,毕竟现在价格便宜——穆童注)。而且内存便于升级,主板如果有双通道支持就好了。显卡根据游戏来说,如果是魔兽世界,建议显卡不低于800元,处理器不低于I5。这个是完美运行魔兽世界的配置,如果是银子够呛,那就用I3搭配500元左右的显卡,应该也是很流畅的,电脑是不会卡的。

软件不给力
一、启动项:由于系统启动项太多导致电脑卡是见得最多的了,一开机右下角一大片软件显示在托盘,这就势必造成内存被这些东西占用,但是这些东西有好多是你一天当中有可能用不到的。这些被占用掉的内存就一直是大约固定的情况,比如1g内存,xp默认最低可以是100m左右,有900m可以用来运行其他东西,而你的启动项就给占去400M,你还有500M可以用,你再运行10个QQ你会感觉到卡,而这时,你内存的使用量为1000m以上,基本满了。扩展:开机启动项解决电脑卡图文教程

二、进程,系统默认必须开启的进程可能是8个,最佳运行状态14个(普通用户)。14个进程能占100M左右的内存。如果你的软件装的多,或者是系统进程开启的多,比如说30个进程,1G内存几乎剩不下600M了,如何更流畅的运行其他的软件?大家可以看看这里:Windows系统进程详解,里面罗列了基本上电脑里面常见的各种进程的功能及常见问题,如果发现占用内存或者CPU很多就会导致电脑很卡,反应变慢,此时选中这个进程后将其结束就行。

三、兼容性,多了不说,杀毒软件就是个例子,微点和瑞星试试就知道了。电脑走不动了。这个是杀毒软件厂商的原因。出现这种情况的深层次原由可以从QQ与360的战争中洞察出来。

四、病毒:这个知道的人不占少数,中过病毒的人一定有这种体会,病毒会将CPU使用率高到100%,没有使用空间的处理器能不卡吗???

五、其他:电脑的系统配置文件有时候也是电脑卡的罪魁祸首,请看《电脑反应慢开机启动速度慢是什么原因?系统配置文件是关键》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一个用户配置文件高达3.6G,这么大加载时间都够你电脑卡的。还比如说是磁盘碎片太多也会对电脑速度造成一定影响,只不过影响不是太大。

应对方法
重装系统可以解决卡机,同时可以避免升级硬件,但是不会用的人会经常通过装系统来解决这一问题。重装系统可以解决软件上四方面的问题(高效快速重做系统的步骤流程)。如果逐一结局可以通过软件或者是命令来解决这些问题。开始菜单—-运行—–msconfig,进入操作界面后,里面的启动标签可以去掉多余启动项,服务标签可以关闭多余的进程(开机启动项解决电脑卡图文教程)。兼容性造成的问题需要卸载不兼容的软件就可以解决。病毒问题最好是重新安装系统来解决。或者平时用个好点的杀毒软件,建议使用微点主动防御,我不是说着玩儿的,我在虚拟机里测试过的,用病毒样本测试,最强的是微点主动防御,第二才能数着卡巴斯基,瑞星、金山、江民的实际杀毒率不高。

相关症状
最后再来谈一下死机的误解,死机一般只针对蓝屏而言,自动关机和卡掉桌面都不是死机。这三种问题的常见原因:蓝屏:绝大部分是系统问题造成不稳定;再就是内存的原因,内存常见于内存插槽的接触不良和内存颗粒焊接不良等等原因;剩下的就是其他硬件的原因,但是并不是非常常见,以上两种情况非常常见。关机:这个没有太常见的原因,我经历过的是处理器温度过高、硬盘坏道、硬盘数据线损坏、病毒等等。卡死机:这种情况多数是由于部分硬件供电不足和接触不良造成。当然还有就是系统资源爆满。其他的原因没怎么见过

网友:
这次警告你 下次扣你分!!!!!!!!!

网友:
总结得挺全面的

网友:
加内存,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2013-12-10):
我电脑开机啥都干cpu 使用率就一直往上升 !这是啥问题啊啊啊????

网友:
写的详细,全面

网友:
其实电脑卡,一是配置太老了。,二是硬盘有问题,三是系统有问题。再则网络卡。

网友:
得升级了吧???

网友:
十足标题党

网友:
写得很全面

网友:
哥们你回答的太详细了

网友:
电脑改换了 配置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