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回收站图标不见了?回收站图标没了?3种方法快速解决

楼主(2013-10-21):
出现桌面回收站图标不见了的情况一般都是在别人的电脑上,这是别人为了保护隐私而设置了隐藏回收站,偶尔也出现在我们自己的电脑上,这可能是设置不当造成的,还有很多人在网吧上网也会发现回收站图标没了的情况。

那么桌面回收站图标不见了能不能找回来呢?答案是肯定的,下面穆童介绍3种方法可以让你找回桌面的回收站。

直接找回桌面回收站图标
这个方法是我用的最多的,也是最有效的。能够在桌面上重新创建回收站图标。和没有消失前的回收站图标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你创建这个图标之前删除的内容都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到。具体方法是在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将其命名如下:(下面红色字一个不少全部要输入才行)

回收站.{645ff0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

用运行调出回收站
在这种情况只需要使用“运行”(快捷键Win+R)或是命令行调出回收站打开了。大家只要点击“开始”→运行,然后在“运行”窗口中输入以下代码:

explorer.exe ::{645FF0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

输入以上代码后回车即可看到调出的回收站了。但使用这个方法你的电脑桌面回收站图标依然是看不见的。所以还是建议用上面那个快捷又实用的方法找回桌面回收站图标。

修改本地策略组
很多时候在别人的电脑上发现回收站图标不见了大多都是因为他们秀给了自己系统中的本地策略组,那里面有一个“从桌面删除回收站”的功能选项,只要选中了你桌面上的回收站图标就没了。而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方法是:打开“运行”输入gpeddit.msc打开本地策略编辑器,然后依次点击:

本地计算机策略→用户配置→管理模板→桌面→双击右边窗口中“从桌面删除回收站”选项

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中“未配置”点确认后即可解决回收站图标不见了的问题,如下图: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本地策略组来隐藏回收站以保护个人隐私。以上就是我总结的三种回收站图标没了的解决方法,大体上都应该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三种方法前两种其实差不多,后面那种应用性更强,不过如果用的是别人的电脑最好别改了这个设置,别人会发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