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黄鑫船贴子中EC时钟争议的实测

楼主(2013-10-21):
原贴子请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0903-1-1.html
争议主要是说EC的时钟是由南桥提供而我是认为EC内部本身集成时钟功能

手里没有LA47的主板,今天碰到一见E420,原故障是通病了,换D95280后故障解决,这个板子也是纬创代工,IO也是NPEC795,实物有了,为了验证上面的争议,我直接挑起了EC-NPCE795的77脚,从E420的图纸看出这里77脚就是PCH_SUSCLK_KBC,与原贴子中LA47板号完全相同。

下图EC的77脚我挑起来了,照的不算清楚,不过应当能看到

实际测试中,挑起77脚后 加电瞬间,测BIOS 1 2 3 都有读取BIOS的动作,一会后波形消失,说明这里已读取完EC部份的程序,GPIO脚定义完成
一个人做这些不好照图,不过大家有板子的可以自己测试

最最主要的,是挑起77后,待机全部正常,加电亮机了

这里PCH_SUSCLK_KBC应当只是南桥与EC通信的组成部份,对于亮机可有可无,可能这个信号不正常会有别的问题发生,但确实亮机了。

 会员3068272元2022-11-11 16:11

whdiy 你怎么想的把77脚对地?对于一不知道号的EC脚,悬空是最保险的吧,你把未知的直接对地?你找一个对试试看看。
楼主这种方法不对,应该直接把77脚对地更准确一些。

网友A:
大家如果不相信,手里有板子的自己可以实际测试

网友:
对的。同意。那帖子我不是也已经回复过了同样的质疑吗。你做的好,有实物更有说服力

网友:
好的 改天试一试

网友:
楼主很务实,赞一个!

网友:
可以查数据手册,这个信号是干嘛用的

网友:
牛,这都给你证明出来了,看来俺也找个这种板试试看

网友:
似乎有些道理。。。。

网友:
lz直接挑开77也能开机,但pch-susclk-kbc主要还有别的什么功能,机器能正常用多久或出现别的问题啊,期待lz下文,学习了。。。

网友:
没有换系统供电芯片啊?

网友:
高手呀,不服不行,我想问问你都是怎么跳引脚呀?这么密集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个好像是类似机,具体型号忘了,不加电。测无EXTCLK,图纸上的相应的晶振未安就判断是NQ有问题。歪打正着。果断重做NQ后OK.今天看了你与黄鑫船的贴子。以后遇到了在验证验证

网友:
有讨论,才有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如果不相信,手里有板子的自己可以实际测试

我同意你的看法,IT8752E这个EC也是内部有时钟

网友B:
这个不好说!今天修一dell N5010就是EC没有PCH_SUSCLK_KBC这个时钟信号导致不触发。。。挑起南桥和EC之间电阻,两头都无电压。。。后,果断加焊南桥,开机上电亮了。。。所以也许你这台机器是EC自己产生的,但不见得所有都是EC是自己产生的。。。还有就是楼主说的这台E420,我也修道过,但是和楼主说的有点不一样。E420是插上电源35V会出来一下然后马上就没了,而一般它的通病就是一直有35V。。。而这个35V的产生是由EC控制的,所以当EC读取完bios设定后配置完GPIO之后才会去控制待机IC关掉35V。我修的那台就是一直有35V,后来查 EC无时钟PCH_SUSCLK_KBC。在继续查才发现南桥晶振32.768也无,后加焊南桥,南桥的时钟出来后,PCH_SUSCLK_KBC这个才有了,机器也好了。。。我感觉这个时钟是南桥正常后,南桥发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今天修一dell N5010就是EC没有PCH_SUSCLK_KBC这个时钟信号导致不触发。。。挑起南桥和EC之间电 ...

是你搞来搞去没明白,EC作为单片机,本身工作的三个主要条件,就是供电 时钟  复位
所以可以认为EC只要能配置GPIO引脚,就说明它已经工作了,那工作的前提肯定是EC时钟已经有了
所以你判定的南桥问题与EC时钟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先有时钟,BIOS执行后再有GPIO的定义,然后才有PCH_SUSCLK_KBC进入哦  ,如果脚位没定义怎进入EC呀,PCH_SUSCLK_KBC的产生先后是由BIOS设定的,多留意几大厂家的时序就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搞来搞去没明白,EC作为单片机,本身工作的三个主要条件,就是供电 时钟  复位
所以可以认为EC只要能 ...

那你解释下为什么南桥时钟晶振无的时候,EC时钟也没有呢?而为什么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EC才有时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