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的 1T 7200.12的问题

楼主(2013-10-21):
朋友用在硬盘录像机里面的,现在通电不认盘了。通电时也不感觉到碟在转动时振动。电路板有温度。

网友:
测测供电正常吗?详细些。。

网友:
测试那个位置的电压?

网友:
固件门盘,首先,确定板是不是好的,用MHDD看一下指示灯的变化,板好的话,就按照固件门的方式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
很可能是固件引起的

网友:
珠三角有维修硬盘的坛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