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直那个微软的LOGO在闪进入不了桌面

楼主(2013-10-21):
联想G470,WIN7系统,开机一直停留在那个微软的LOGO那里进入不了桌面,以为是系统出了问题,进入PE也是一样,也是进入不了PE的桌面,是不是外设出了问题还是南桥有了问题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然后查主板

网友:
卡LOGO一般是主板问题

网友:
新人看帖学习 与楼主一同进步

网友:
想排除软件问题,再考虑硬件故障

网友:
把内存拔了重新插一下试试再不行就拔硬盘吧问题不大

网友:
从过往经历来讲软硬都有可能,但大部分是系统文件问题占多,建议用安全模式登陆,然后在进入中察看在那个程序停止再行分析。

网友:
好好检查你的硬盘

网友:
换下硬盘试试?

网友(2014-06-06):
直接干南桥,也没多大风险,,,,,,

网友:
感觉先换硬盘试试 进入PE 手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