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HL-5350DN激光打印机奇怪的折纸现象。大家都来帮忙参谋参谋。有图

楼主(2013-10-21):
不多说,故障就是打连打10张大概会有1,2张折纸现象。注明:打印功能都是完好的,就是折纸。故障如下图

网友:
补充:图中的重影是纸张连打了两次的结果,并不是故障。

网友:
这还用说吗?纸受潮了。。。

网友(点评):
100%不是纸张问题。OK

网友:
我看也是的

网友:
检查一下纸道,,。

网友:
看起是机械故障,看看是不是哪里有点松。

网友:
你说你是打了两遍。。。你看看是搓纸轮就折了。。。还是出纸的时候折的呀。。。。。还有就是定影部分。。

网友:
他折纸的时候都能顺利从纸道出来,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开始折

网友A:
可以用卡纸法,判断问题,等打印到一半,纸张还没进入定影的时候,打开打印机盖,抽出纸张看看,如果没有折皱,就是定影,有折皱就是定影之前的组件导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卡纸法,判断问题,等打印到一半,纸张还没进入定影的时候,打开打印机盖,抽出纸张看看,如果没有折 ...

但是他十张只有一两张折纸,而且还是不定时的。这个方法好像行不通吧

网友C:
你反复打印能不折纸?  买好点的纸

网友:
看对折的位置,碳粉能否抹得掉,就大概能判断出问题的位置

网友:
清扫下各传输机构,同时确保纸张的质量'如果还发生折纸,估计就是哪个辊有损,才不定时出现此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他十张只有一两张折纸,而且还是不定时的。这个方法好像行不通吧

这个方法针对你这间歇性故障是比较麻烦,但能很准确判断问题,如果你闲这样麻烦,只能评经验告诉你 折皱问题,大多是定影造成的,还有考虑纸路或者定影里面有没有异物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反复打印能不折纸?  买好点的纸

新纸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针对你这间歇性故障是比较麻烦,但能很准确判断问题,如果你闲这样麻烦,只能评经验告诉你 折皱问 ...

我检查过纸路没问题,应该故障在定影部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针对你这间歇性故障是比较麻烦,但能很准确判断问题,如果你闲这样麻烦,只能评经验告诉你 折皱问 ...

是显印辊的问题,都皱了。给你看下图片。

网友:
定影部分...........

网友:
把定影棍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