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动是魔鬼

楼主(2013-10-21):
今天对拷一块500G的硬盘。把原盘和目标盘选错了。原盘4个分区,目标盘2个分区(”目标盘“没东西是我自己用来区分硬盘分的。最后还是选错了盘。悲哀!!)
现在原盘就只有2个区。
请高手们指导下。怎么恢复原盘的资料。DG搜索丢失分区表已经尝试过了。没找打之前4个分区的分区表。
急急急!!

网友:
罗工SAS -20 严禁灌水

网友:
DG找不到分区,不知道2个分区,是否格式化过,如果,只是分区,没有格式化,则数据恢复希望渺茫,如果,已经格式化了,大部分数据都是安全的DG搞不定,就用WINHEX。

一下点多了,主要电脑反应慢,我以为没点上呢
跟版主学到不少。
跟版主学到不少。
跟版主学到不少。
跟版主学到不少。
跟版主学到不少。

网友:
估计没戏了,如果你是用DE对拷的,

网友:
请罗工详解 感觉他现在是覆盖吧 那恢复和是否格式化有多大关系?

网友:
对拷
用的什么工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