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SL410K 傻傻分不清楚

楼主(2013-10-21):
近段时间里接到三台SL410机器,一台是显卡原因-410,一台是开机掉电-410K,一台搞不清-410K,一直我觉得410是独显,410K是集显,可今天接到一台410K,居然是独显,这,,,是我孤陋寡闻吗?

网友:
没搞明白什么情况 !!

网友:
联想机的型号很多都是集显,独显就差一点点

网友:
410k本来就有独显的啊,ati216-0728018-(20),整过,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没有修好

网友A(2016-09-07):
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

大神 楼主搞不清SL410与SL410K的区别 他原来以为一款独显一款集显  后来发现不是  我觉得可能是CPU 显卡不同  或者是外设多了一点  屏不一样  我自用的X61  那天修到一个X61 居然有指纹识别 为毛我的没有?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 楼主搞不清SL410与SL410K的区别 他原来以为一款独显一款集显  后来发现不是  我觉得可能是CPU 显卡 ...

这些机器 没搞过 ,我不太清楚 哈,我修理电脑 是从  H55 开始的,HM65, 7X.8X 9X ,APU M1 M2 M3 这些单桥我才清楚。。。 双桥机器没摸过修起来头疼哈 ,修理好多台双桥的 INTEL和AMD 笔记本 没一台搞好 ,火大 直接扔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机器 没搞过 ,我不太清楚 哈,我修理电脑 是从  H55 开始的,HM65, 7X.8X 9X ,APU M1 M2 M3 这些单 ...

终于明白大神名字H55的由来了   久仰大名啊~~~~

网友:
这个能用不能用呀

网友:
一个是ATI的显卡,一个是NV的显卡

网友:
修好收钱就行管那么多干什么

网友:
同一款型号配置不一样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