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上电就到0.86

楼主(2013-10-21):
一台华硕X42J 之前是上电后电流直接到0.16 南桥发烫
换了南桥后不烫了
各路供电都有了
CPU供电不正常0.78
怎么个原因?
已经解决
读卡器芯片短路了。
去掉后就好了
刷的官方BIOS不行~~

还是原来的BIOS好用。不过没提取

网友:
加焊CPU 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BIOS刷下吧

网友:
有没有研究下南桥为什么发烫呢?会不会是从网卡过来的电压烧的,网卡有没有坏?

网友:
经测。发现读卡器芯片短路。导致3V短路。去掉读卡器芯片后好了。后刷的BIOS在官网下的不行。换上原来的BIOS好了

网友:
学习了,新手不太懂,看看论坛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