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1WC拆解和技巧问题。。。。。

楼主(2013-10-21):
一个联想显示器,,,,型号是:L1961WC   折腾半天没有完全拆解,,,有拆过此显示器的葛格们,,,告诉一下这个显示器拆解的小技巧。。。要抓狂了。。。

网友:
是你自己太胆小,不敢用力,这款机子好拆的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就是A面的按键面板下面我撬开了,左右面板和上面面板纹丝不动哇。。。。

网友:
就是这个显示器,,,MGB

网友:
这显示器不难拆,从左右两边开始,使点劲

网友:
还是暴力拆开了(还 是要胆大心细挖),,,,谢谢各位葛格看官们的 回复。。。

网友:
框子 用卡撸就是了╮( ̄▽ ̄")╭,,,,猛一点

网友:
用点力气呗,一般拆不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