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又一毛病!!!

楼主(2013-10-21):
  今天真正的第一次发帖!  不懂得还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
今天维修一台华硕K42JR ref4.1,内存上面是K42JZ的机子  开始说是掉电,  我拿到机子后拆电池后开始加电,电流跑到0.89还会跳到0.95, 然后就每一动静了,断定应是CPU没有工作,便拆机,板子拿出来加电测试CPU的电压只有0.80V我记得这台机子的CPU供电有1.0V以上才会正常的吧,  因为没有图纸手上又有料板直接把CPU的供电芯片8856换了一个  结果还是一样,滤波电容与管子都换了 CPU也是换过的  ,结果依旧,  其他的电压都是有的  正常。桥电压1.2V内存电压1.5v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HM55散热不好,虚焊了

HM55的桥发热一点都不大,虚焊几乎不可能
HM55发热本身并不大,很少虚焊

网友:
这种机型没修出来过啊

网友:
哪里是‘又一’通病? 分明就是该机顽疾。
RT8856本身没有问题的,不信你查VID组合,算算就知道,本来就是输出0.75v。应该是其他地方条件没有满足所致。

网友:
这种故障,我换过HM55,无果。

同意,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无果中

网友:
刷BIOS、加焊显卡都试过。
其他电压都正常,唯独VCORE电压低,最后没办法,放弃

网友:
K42系列,有人说HM55参与到CPU核心供电的控制,仔细研究图纸后发现,其实不是的,RT8856的VID直接由CPU本身控制,而不是HM55

网友A:
cpu供电有0.8了,换我就认为正常。检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继续往后查吧

网友B:
我现在就是还没有加焊过什么其他的  因为本人觉得不会是桥虚焊啊 之类的。我看你也研究了很久吧这个板子,你最后没有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有0.8了,换我就认为正常。检查其他地方吧

这个电压在一些板子上市正常  但是这个板子是不正常的,偏低的 是CPU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还没有加焊过什么其他的  因为本人觉得不会是桥虚焊啊 之类的。我看你也研究了很久吧这个板子, ...

前面不是说了吗,折腾了几天,最后放弃!

网友:
这个机器 很麻烦的

网友:
桥的问题 加焊一下桥再说吧

网友:
0.8我觉得正常啊,你看看CPU工作在什么状态啊,提示一下,是C状态,是C0  C1  C2

网友C:
姑且当它正常 那么看下电源芯片的PG信号有无

网友:
是cpu降频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姑且当它正常 那么看下电源芯片的PG信号有无

PG信号的电压是有的

网友:
本人新手愿LZ找到问题……发出来让我长长知识

网友:
楼主修得咋样了  我这也有一个没修出来呢

网友:
这算是什么通病啊?

网友:
华硕难道成了当年的神舟了。

网友:
我以为是分享经验呢,原来是求答案.
CPU,南桥,bios都换个试试,也许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关注修好了给我说一声

网友:
修到这种板子真的 没救了吗、、、、

网友:
关注楼主的维修经过。

网友:
之前也是遇到过这个板子的,论坛一搜无果,维修一天果断放弃,没得时间浪费在这板子上 了,换板子。

网友:
碰到过,没修出来。。

网友:
华硕这板子这个问题很多啊

网友:
HM55散热不好,虚焊了

网友:
我手上有块HP  CQ36也是那电压拉低   麻烦啊    没有还好修些

网友D:
我觉得这个电流不像是CPU或者供电的问题,是AMD的还是INTER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个电流不像是CPU或者供电的问题,是AMD的还是INTER的U?

这块板子的CPU是inter的!

网友:
ASUS K42 的机器总是出供电问题,真难修

网友:
路过,学习了。留下脚印!!

网友:
这机器问题也太 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