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奇怪的解决办法,稀里糊涂,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10-21):
接到一个优派VX2235WM_5显示器,按开关无反应,拆机后发现次级电压均无输出,测300V大电容电压正常,电源芯片是DP8A,

类似1203P60, 测8脚开启电压52V,此处正常应该是300V,VCC脚也无供电,拆掉此芯片,测8脚300V正常,判断此芯片损坏,

由于没有此类芯片,想想办法吧,突然看到桌子上有个彩电万能模块,哈哈,好吧,就用他了,万能模块是2线的,拆掉主开关

管,拆掉电源芯片,然后万能模块的红线接原开关的D级,黑线接S级,插电测试,哈哈,次级电压都出来了,12V有14.5V,5V也

正常,插上驱动板,此时开关面板指点等蓝色灯亮了,但是是一直亮,没有变橙色,按开关也没反应,不受控,判断MCU损坏或没

有工作,首先测MCU供电,这一测才发现MCU_vCC才4V,正常应该5V啊, 再测电源板5V输出端也被拉低到4V左右, 感觉可

能万能模块问题,就用改锥微调了一下万能模块的可调电组,再测5V输出端到了6V了,指示灯也能控制了,也出了无信号提

示,心想应该好了吧,结果迫不及待的插上主机,发现屏幕依然没有图像,没有接受到信号,想到可能VGA的行场信号可能不正

常吧,就测了行场信号到MCU的电路,没有发现故障。奇怪了,忽然拿表笔碰到了行信号接的电阻,屏亮了,松开又灭了,再

碰又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我用铁丝测试,但是不成功,我又把万能表笔从表上拔下来再碰,依然可以正常点亮,这是

怎么回事呢?想到万能表笔和铁丝的区别就是铁丝没有胶皮包裹,那好吧,我剪断一小截废电源上的线,大概5厘米左右,测试

依然不可以,那么好吧,找了个坏的电源适配器,剪断适配器的线【大概在1米左右】接在行信号的电阻上,靠,亮了。。。。

然后把这截线盘成圈,用胶带粘在屏背部,OK,此机修复,虽然修复,但是不明白其中原理,希望懂的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