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P75充电只能用原装冲电器冲,充电宝冲不进去

楼主(2013-10-21):
接到一台电P75,说用充电宝冲不进去,以前一直用充电宝冲,最近忽然不行了,我找到个全新充电宝,依然不能充电,用手头上一个5V 2A的充电器,插在电源上,这次可以正常冲了,难道充电宝电流不够吗? 剪开USB充电线,找到VCC,和地,接到可调电源上,调好5V,冲不进去,此时电流0.2A,我加大电压到5.6V,可以冲了,这是为什么呢? 客户说以前一直用充电宝冲的啊,这个平板背面明明写着5V 2A啊,但是为什么冲不进去啊,必须要高于5V才可以呢?》 求大神指点

网友:
估计和戴尔差不多,要原装充电器

网友:
台电P98 四核的,接电源电流1.7.长按开机电流跳1.8之后又跳回1.7,不开机,拔掉电池接电源可以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