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昭阳E47A笔记本奇怪问题

楼主(2013-10-21):
求助:联想昭阳E47A笔记本问题
联想昭阳E47A笔记本做完XP系统后,单用适配器可正常开机进入系统和桌面;当单用电池时,出现XP滚动条时正常,等再出现一个鼠标指针时,就暗屏了,等一会儿也能进入系统和桌面,这时如果再插上适配器,屏立刻就亮了,屏亮后再拔下适配器还能正常,也不暗屏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做系统之前都是正常的,啥问题没有,原来系统也是XP。我换了几个XP系统,都是这个故障。请指教,谢谢。

网友:
驱动吧 把快捷键的驱动装好试试

网友:
谢谢,我试试啊

网友:
好像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充放电芯片一块的问题吧!!!应该不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