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 独显本 东芝芯片 DCIN-DVR 为10V

楼主(2013-10-21):
此机为R52独显   没找到图纸  就用T43的看   一开始插电源,电流为0.01   3V.  5V 肯定是没出来  ,量VCC3SW 有电压,
DISCHARGE 与 -PWRSHUTDOWN正常,Q36 G级电压为10V   东芝芯片 DCIN-DVR 脚为10V  正常应该为 20V 现在只有10V
芯片换过还是一样  Q33也换过  ,电阻都正常 不知道怎么搞了   IBM机子没修过第一次修  没什么头绪  求高手指教  有图:

网友:
根据图纸,Q36的作用只是防止电池的电压回流到DC接口(Q34)
当只有电池的时候,Q36应该是截止的,也就是G脚电压比D脚高,而电池的电压一般也就11V-14v左右吧。

楼主重点应该查Q34是否导通

网友:
也就是VINT16正常了,那就按照时序来修

网友A:
查下东芝芯片的升压是否正常,以T60为例,东芝芯片的36  37 外接的电容 二极管组成一个升压!  重点查下升压电路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东芝芯片的升压是否正常,以T60为例,东芝芯片的36  37 外接的电容 二极管组成一个升压!  重点查下升压 ...

我还以为是芯片内部升压的  是 36 ,37 外接升压的是把    。看资料搞的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