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iskGenuis恢复数据,太伤了

楼主(2013-10-21):
今天用DiskGenuis恢复C盘数据,在复制文件到E盘的时候报错,现在硬盘直接不认了,想问下是不是硬盘废了,求解啊?

网友:
都不认盘了硬盘挂掉是绝对的了,运气实在是不好啊,楼主

网友A:
和DiskGenuis无关,硬盘突然挂了

网友:
在BIOS里面都不认盘了吗?这个就要具体检测和分析了,DISKGEN不会损坏你的盘,运气不好吧。

网友:
同认为和DISKGEN无关如果wd可以考虑固件

网友:
应该是硬盘挂了

网友:
诶  蛋伤啊

网友:
多半是硬盘坏了

网友:
不会坏掉的,你用MHDD检查看看!

网友:
进BIOS能看到盘符吗?不能看到就坏了。看到就好办了。进PE扫描下。低格下 恢复出厂状态也该可以。

网友B:
这个软件恢复太慢了。。。

网友:
楼主的运气不好啊。
在仔细检查下。看看则么样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唉,已经有问题了,还在原盘恢复,加上你的运气不好,盘就挂了,尽量不要在有问题的盘上拷贝文件,这样会加剧你问题

网友:
正常情况下使用DG不会损坏硬盘。。

网友:
应该是巧合吧,本来可能刚好就要坏了。

网友:
这楼主都能遇到~~~~应该是巧合·~

网友:
可以肯定这软件是不会伤硬盘的,只是你的硬盘刚好这时坏了

网友(2013-11-20):
  这个软件最好再装一个盘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恢复太慢了。。。

你使用过的哪个快?

网友:
没有最快的,只有更合适的,比如whinex,PC3000都蛮快的,只是有难度

网友:
应该没关系 什么硬盘啊

网友:
一般不会吧,BIOS里检测不到吗?》

网友(2013-12-28):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了,一般不会了

网友:
是硬件损坏了还是分区没了

网友:
恢复数据不能往同一块硬盘分区拷贝数据,本身问题出现在同一块硬盘。固件问题,编译器出错导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DiskGenuis无关,硬盘突然挂了

楼主是把数据恢复在源盘上,这是数据恢复的大忌啊!另外,很喜欢你的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把数据恢复在源盘上,这是数据恢复的大忌啊!另外,很喜欢你的头像

那是我女友,你也敢喜欢。
前女友,喜欢吗,介绍给你吧,哈哈

网友:
上次同事装系统,格c盘,硬盘电机抱死啦

网友:
目测和软件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