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万用表VC9807A+弹片安装

楼主(2013-10-21):
我有一台胜利万用表VC9807A+,前两天开关按钮失灵,我把所有螺丝拆开了,一不小心把里面的弹片弄出来了,现在找不出当时的顺序,求哪位高手师傅帮帮忙告诉我正确的顺序?(需要两面的顺序)PCB版本是VC9807B 20070521V1.4

网友:
帮忙指正哪一个的哪一处错了?

网友:
看一下板子上的磨痕,对一下位置就好了。

网友:
我说的磨痕是在板子上的,不是指滑片。

网友:
你那中心卡扣是四方的,双表笔对接转到二极管档拿下,然后对准卡扣装上就行了.

网友:
建议你向厂家求助,我的胜利88C也搞乱过,后来也是向厂家求助的。

网友:
你那中心卡扣是四方的

网友:
仔细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