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F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3-10-21):
AMD 独显 北桥 215 034的 加焊 能亮了
开关不灵 换了个开关
风扇不转,求指点
上图 ---------------
这个黑色的   是电阻  还是二极管?测量是断路
----------------------------------------
如果是电阻   改用多大的替换
求大师指点
-----------------------------------------------------------
最后改的常转     飞到右边的USB
北桥铝片 和 铜管之间  加了铜片。这个设计  简直是坑爹,铜管居然和下面铝片是分离的  不是一体的,失败
测试温度 48度 到 53度 2个小时。
不知道能管多久。暂时用到

网友:
从大到小依次换,先换100K、50K、15K、8.2K\4.7K\1.5K等等,会成功的,要不找图纸直接看是多大的电阻。

网友:
如果是0欧电阻了?你这不是瞎修嘛

网友:
找个相同的板子测

网友:
风扇不转为什么不加个二极管降压改个长转呢?

网友:
像是电感啊

网友:
电阻长度大于1.5毫米的上面有字
二极管一端有标志

网友:
这个代换一般都是 宁大不小

网友:
直接风扇常转 之后测试拷机 没问题 就OK

网友:
加焊过还得把散热处理好啊   加个薄点的铜垫哦  视情况而定  风扇直接改成长转很好的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供电线了

网友:
找图纸啊哥哥目测是个保险  0欧姆

网友:
是好缺德的散热片 我这里也有这样的机子

网友:
看图纸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