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L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10-21):
上电流待机0.036A,按开关不触发。拆机后测量无3 5V,查MAX8734主供电V+电压不正常,9V-10V的跳变。V+由B+++而来,B+++由B+转换过来的。

在查B+公供点也是一样9V-10V跳变。查看PQ10S极有19V,D极只有9V-10V,G极19V(正常9V)应该是PQ10没有完全导通引起公供点不正常。G极受控PACIN、ACON、ACOFF。测量PACIN无高电平。

PACIN由PU1产生,条件为正极电压大于负极电压输出高电平,经测3脚2.5V,2脚3.3V问题就出在这里。3脚是VIN经两个电阻分压产生的。测量两个电阻发现PR10有120K电阻阻值变大,更换电阻后3脚有6.6V电压,一按开关电流一直往上跑。哈哈报价收钱。。。。。。

网友A:
为3什么脚出6.6v是正常的啊?lz图纸分析的透啊!赞个先哈。。。

cfx
PR10 PR13串连分压等于6.6V左右

网友:
比较器就是这样的了,呵呵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怎么没找到你说的PQ10呀,在哪里,谢谢啦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怎么没找到你说的PQ10呀,在哪里,谢谢啦

就在电源接口的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3什么脚出6.6v是正常的啊?lz图纸分析的透啊!赞个先哈。。。

大神,6.6V是实测电压还是算出来的呢,小白有些疑问,能否赐教。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没搞定,谢谢楼主。

网友:
多看帖子还是有用啊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电阻偏大导致机器不出3v5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6.6V是实测电压还是算出来的呢,小白有些疑问,能否赐教。

按原图pin-3为84K与20K的分压,约五分之一,不受控。Vin19V时,Pin-3为4V左右。
6.6V说明换的电阻小于84K。pin-3电压没有严格要求,大于pin-2的3.3V就行。可能太大会增加待机电流,应该不影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原图pin-3为84K与20K的分压,约五分之一,不受控。Vin19V时,Pin-3为4V左右。
6.6V说明换的电阻小于84 ...

是的,兄弟电阻是少于84。5K没办法找不到,就找个差不多的了。正常值应该是3.4-4V左右。

网友:
又是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短短几个月 技术提高了不少

网友:
之前碰到差不多的问题,没有这个比较器更换

网友:
楼主技术硬收钱也快,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事情 轮到我就好了

网友:
看楼主修东西怎么这么简单呢,自己遇到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佩服啊,仁宝的点火回路修过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