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无线网卡共享上网

楼主(2013-10-21):
一个人可以上网(机1),另一个人看着没网的电脑(机2)是不是会着急呢。那么下面一起来学习如何利用无线网卡来共享上网吧!

首先,我要把无线网卡的IP设为192.168.0.1,那么这个将如何操作呢?1.断开宽带;2.在宽带拨号连接属性的高级窗口,把共享选上;3.在家庭网络连接那里选择无线连接。如此系统将自动会更改无线卡的IP。
然后把机2电脑上的无线网卡IP改为 192.168.0.2-192.168.0.255 中的任何一个,接着把网关掉,再把DNS设置成192.168.0.1.当然在进行共享上网时机1必须要开着,且进行拨号。这样共享上网问题就解决了。
(本文来源:u大师,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网友:
有机会一定试试!

网友:
笔记本吗?

网友:
不需要这么麻烦,只要一台无线路由一百台电脑都可以联上

网友:
尝试中~非常感谢!

网友:
东西都没  白进来

网友(2013-12-25):
可能共享不了吧,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