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L的不开机

楼主(2013-10-21):
    一台联想G450L无法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插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有待机3,5v,开关上有18V电压,按下开关后,指示灯亮一下就灭,电流变成0,开机瞬间,3V,5V,被啦低成0V,求思路

网友:
后基有短路

网友:
测电感,打阻值

网友:
有待机3,5v  开机瞬间,3V,5V,被啦低成0V。这是明显的保护了哇!你看看3V,5V输出及后续转换电路有短路的没,

网友:
有短路,仔细秋秋

网友:
要不就是缺电压

网友:
后继短路 才会掉到0

网友:
2级电压有短路,USB口看看

网友:
    3  5v相关有短路,查  ec 南桥  网卡。。。

网友:
有短路情况

网友:
发现开机后,无3V5V后在打3v,5v电感对地阻值变成了只有60,在让它冷却个几分钟,在打3V,5V电感对地阻值有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