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去除保护后的问题,警戒!!!!!!

楼主(2013-10-21):
昨天接到一客户拿来一显示器,黑屏闪烁,高压保护了,手上没有4灯通用板了,索性去掉了保护,芯片是BD9275f,把11脚对地,去除了保护,OK了,客户着急拿走了,今天又来了,客户反映说用了4个小时,液晶面板的一角被烧坏了,幸好还能显示,唉!、
悲哀!幸好客户好说话!
液晶显示器

网友:
lz幸福哈,我也改过几个,没回来过。。。

网友:
去保护是不可靠的,暂时应急还可以.最好改高压.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事,应换灯管而不是高压板

网友:
是啊 那时一个LG24寸的 灯管很好 高压也没查出什么故障 就去了保护 之后去了保护用了一个月还是闪
果断改了个质量好的高压板

网友:
都烧坏了 肯定是灯管老化太严重或是虚焊造成打火使温度太高 跟高压板的关系不大 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这样的情况应该是灯光打火的。直接去保护后,不保护打火时间长就烧了?
我修过一台DELL也是的,后来直接改高压板,4灯变2灯,亮度还不错

网友:
去保护的害人害己
原来接过一台显示器 客户说玩着游戏显示器冒着烟 老恐怖了

网友:
去保护只能做为检测手段不能做为最终维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