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星t220pus显示器的通病吗

楼主(2013-10-21):
  今接到一台三星T220显示器,故障为:通电电源指示不停地闪,屏黑屏,拆机检查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反复检查没发现异常,但不插屏线指示灯正常,屏的灯管也可亮,插屏线就故障出现,求助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屏线换吗

网友:
按键看看拆掉再试试

网友:
这样的情况  我们一般就是   找个驱动板试试屏有没问题先  如果没问题就是板子的问题    不知道什么问题的   只有排除法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试下

网友:
供电正常 屏幕点不亮 先刷个MCU

网友:
量一下屏供电 看看 是不是屏短路

网友:
刚量了屏电,没有5V电压到屏,但排线不接屏排线上5V电压就有,接上屏就没了,是不是屏短路坏了啊,屏上的5V电压点对地阻值有500多

网友:
5v电容不良 先更换

网友:
9楼说的太经典了,换了就好

网友:
先软后硬了

网友:
你把电源板上的所有电容更换了就会好的!

网友:
拉屎  应该是 先硬  后  软。这是规矩。

硬的没出来  软的没用。

【fzwy123】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29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