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5不触发

楼主(2013-10-21):
接同行送的本子,说是到手时触发一次正常,就再也不开机了。
拆机测量没有3,5V,测公共端无供电,查图纸

测Q9862输入端有电压,无电压输出,控制端电压19V,明显不对,,查看控制端受控Q505
测Q505,1脚无电压,查ADP-EN信号

到EC75脚,上面写的是32KHZ-OUT,感觉跟晶振有关,测EC晶振正常,供电正常。
心想这个信号是不是跟BIOS也有关系,就刷了一个BIOS。触发正常,显示了。。
上论去一搜,这样的问题就是BIOS造成。。
高手绕路,勿拍砖,谢谢。。

网友:
BIOS CS脚测不到波形吧

网友:
这个也是量到点的,怎么能说拍砖了,顶

网友:
bios有问题,公共端, 3  5v 都不出,汗。。。

网友:
不会吧  BOOS问题都不出电压的

网友:
你的逻辑能力太强了

网友:
有这问题.EC BIOS导致不出3 5V的.楼主功底深厚呀.

网友:
75脚是gpio自定义脚,当然是与程序有关的

网友:
经验丰富的家伙

网友:
EC下的BIOS是有可能导致不开机

网友:
HP很多型号都这样

网友:
BIOS居然不会出19V?我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