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5u3c网卡芯片击坏了,板号:BA41-02115A AT&S ...
三星535u3c网卡芯片击坏了,板号:BA41-02115A AT&S不知道型号是哪个?

楼主(2013-10-21):
三星535u3c网卡芯片击坏了,板号:BA41-02115A AT&S不知道型号是哪个?只看到是RTL的48脚,知道的请告诉一下,谢谢!
芯片

网友:
这个只能找下图纸看才知道吧,。

网友:
根据后面能看到的两个数字,换了颗RTL8111E的网上,上电能找到驱动也能找网络,但就是获取不了IP地址,使用固定IP也是没办法用。

网友:
找不到图纸呀

网友(2015-06-04):
RTL8111E就是这个

网友A(2015-09-29):
我也在修一台,还不知道总么搞哦

网友:
RTL8111E就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2016-03-09):
这个机子的网卡型号是RTL811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