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11 开机不进系统

楼主(2013-10-21):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三星  R411  拿来开机  可以直接进系统  一切正常  问了客户  客户说有时开不了机   有时不进系统   重启了过了LOGO  之后   无显示了  背光都没有   电流停在  0.74   不动了   再重启一次  又好了  进系统了   WIN7  刚开始进  卡住了   电流又变到   0.74  不动了  电压都有了   有没有一样现象解决了的

网友A:
拆机检测吧,这故障进水居多

网友:
初步判断感觉是南桥这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检测吧,这故障进水居多

机器拆开了   没发现进水

网友:
时好时不好的机器  真难搞  故障  10次里  就出现  2-3次

网友B:
显卡问题吗???挡住了??

网友C:
这问题太含糊了
,我昨天修的DELLM5010会不定时掉电到0.13,最后换显卡OK,是换显卡,而不是加焊,应该是显卡核心和基板之间脱焊造成的

网友D:
三星问题是不是有大电容那款哦。 多注意哦。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你做做桥要不就重新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三星的这类机器维修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那个超级电容。(不知道具体这款有没有,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电流0.7 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问题是不是有大电容那款哦。 多注意哦。

是有个大电容   但是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 那个问题   三星大电容  有些人换了  好像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太含糊了
,我昨天修的DELLM5010会不定时掉电到0.13,最后换显卡OK,是换显卡,而不是加焊,应该是显 ...

有时是  不开机的   显卡也会导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吗???挡住了??

现在还没查出来   估计显卡的可能性小    时好时不好  没办法查

网友:
有没有人修道 一样的机器  怎么解决的   万分感谢

网友E:
拆成裸板。。排除外设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拆成裸板。。排除外设试试。。。

外设都拆完了   就挂了个  硬盘  屏都没接  还是不行   硬盘也换了个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设都拆完了   就挂了个  硬盘  屏都没接  还是不行   硬盘也换了个   也不行

网卡 声卡。。开机摸摸温度。。。

网友:
超级电容换一换

网友G:
全部试试  你这台机子就真正死啦死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全部试试  你这台机子就真正死啦死啦的

该试的都试了   还漏了什么

网友:
只要能进系统一切正常   做了南桥   现在在冷却主板    等温度彻底冷却了  再试试看

网友H:
大电容你不换,那你直接换南桥去吧

网友I:
换什么电容啊  明明是 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什么电容啊  明明是 南桥

南桥做过了   有时候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电容你不换,那你直接换南桥去吧

大电容换了 能好  我宁愿换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