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JP內存問題

楼主(2013-10-21):
我的機子也一樣,兩條內存就不開機,拿到華碩售後檢測,說電流不夠,暫沒修。
到底什麽原因?之前都一直好好的。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遇见过没修好

网友:
华硕就是这样的!插两个内存就不行  !插一个就好好的!后来北桥 CPU都更换了  最后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