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手电筒坏了,连接线路被我搞乱了,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3-10-21):
自用充电手电筒坏了,充不进电,导致合上开关,10个LED照明灯不亮。
具体元件如下:
1、电路中,交流电输入端连线,有1个类似聚丙烯模样的电容并联一个电阻。
2、2个二极管,(不是四个的桥式整流)
3、一个发光二极管,(测试有没有通电用的)
4、一个铅酸电池
5、手电筒拨动开关
6、10个LED灯和对应的10个电阻

求高手帮忙画个电路图。(一直搞不清回路连接到哪里)

网友:
楼主还修这个啊

网友:
搞研究的吧。。。。。。

网友:
跪求总坛总瓢把子,各门各派掌门,帮主,教主,令主,大侠,游侠,海外仙客帮忙搞搞啊

网友:
再拆一个对比一下吧。。。

网友:
要有电路简图才知道工作原理啊!

网友A:
要是有图就自己动手了。经过2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后的直流电,经过用电器(LED灯)后的回路接到哪里啊?

网友(点评):
贵不 不贵就再买个

网友:
乱了线不要再维修了,很危险,易触电及易引起火灾.

可改用其他充电器为电池充电

网友:
免责声明,电路图可能是错的
,尤其是充电显示的led接法.
万一接错线或电路图错误,后果严重.

网友(2015-02-03):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图就自己动手了。经过2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后的直流电,经过用电器(LED灯)后的回路接到哪里啊?{:4_11 ...

接到电池负极就行。

网友:
阻容降压,半波直流输出,电池充电,发光二极管并联工作

网友B:
led直接接220v  哈哈  建议别弄了 买个才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直接接220v  哈哈  建议别弄了 买个才多少钱

为学习嘛,古话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依靠别人总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2015-11-03):
结构应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