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在快要进入xp滚动条就掉电

楼主(2013-10-21):
板号:七彩虹 的 nc65-m2
3200+ 的 U
其他供电的对地阻值都没问题,就是内存的阻值是:25欧,有点小。
现象 :

在这个界面,无论哪个选项,一确定就掉电。

内存,电源,独立显卡,都换过。

外观:在RTL网卡和内存电源管理IC有发霉,已经重新加焊。板子有点变形。中间往下凹

今天搞了一天,就修这台机子,期间两三次 是正常的,可以进系统。

网友:
排除法,确定是啊个件有问题,然后再修

网友:
做一下BGA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
修好没嘛,有这么怪嘛 确定就掉电

网友A:
干好了没有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好了没有啊楼主

  故障依旧,找到解决方法,会写出来,也希望有经验的分享一下。

网友:
用排除法吧

网友:
进PE可以吗?

网友:
我那天遇到的是精英NT-2000的板子,供电都正常,能正常开机,进滚动条死机,偶尔能进系统,没查出来哪儿的问题,最后换了个CPU,把3600+的换成了3200+的,降低了它的功耗,勉强能用!

网友B:
PE能正常进去么?

网友:
这个破组合,不是CPU坏就是桥坏,故障率最高的一个搭档

网友:
换CPU试,干桥

网友:
同意13楼

换CPU试,干桥

网友:
同意楼上不是cpu就是桥坏基本都是秒杀 电源硬盘没问题

网友:
进Pe掉不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能正常进去么?

发现LAD1-4 是对地短路的。

网友:
有的AMD有暗疾,也会遇到这种现象。

网友:
个人觉得先装系统再查外设供电及外设有无短路

网友:
先看散热,再不行好干桥

网友:
顶楼主!!

金格 -6 严禁灌水
Rngon -6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