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装机开机风扇转一下后保护!

楼主(2013-10-21):
新来乍到,如题,单独测试电源可以开机电压正常,不带硬盘可以开机,+硬盘后开机保护,!

网友:
是没有系统吗????????????

网友A:
那应该是硬盘的问题,换一个硬盘试一试,然后再逐一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硬盘的问题,换一个硬盘试一试,然后再逐一排查。

用户反映用的过程中一看DVD就断电,之后出现了多次开机才行,现在开不了。我估计是电源负载能力下降,保护了!饭后换一个好电源试试!

网友:
应该是功率不足造成的

网友:
多谢大家的回复,问题解决!经仔细查看内存,主板,最后发现CPU卡座有两个脚折到一边去了,小心整形后换了开机按钮,开机正常!(开机多次才正常启动,客户自己乱鼓捣过!其实是开关接触不良,有几百欧姆的电阻,又拆过CPU,因拆不下风扇固定座,打不开CPU卡子,又装上!导致CPU安装位置不正,把下面的卡槽针折了)

网友:
搞维修要细心啊,新手就要细心啊。我也是新手哦。

网友:
拆CPU要注意了,弄不好故障会扩大,脚歪了有时整理时会断,就更麻烦了。

网友(2015-11-16):
客户自己扩大了故障,开机键电阻大,搞的cpu针脚歪了,呵呵  楼主心细

网友:
努力学习中呀,即啊家唷u

网友:
搞维修,比的就是胆大心细

网友:
原来CPU也会引起这毛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