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显示器

楼主(2013-10-21):
请问一下修好了吗?

网友:
自己问自己吗、?修没修好,不知道吗

网友A:
迅维论坛怎么了

管理员是猪么?  见这种水贴不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论坛怎么了

管理员是猪么?  见这种水贴不删?

94 94 都不知道管理员每天都看帖吗

网友:
东芝笔记本无线上网

大家好,请问一下大概,东芝的笔记本有没有说一定要装东芝本本用的无线网卡,我现在遇到一个东芝的本本搜不到无线信号,换过无个无线网卡(但是不是东芝本本上的)电脑都可以认得到,就是搜不到信号。系统方面,什么无线开关呀,都检查过,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
RE: 东芝无线上网问题

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起,虽然收不到多少钱,但是也是客户找了好几家修电脑没有处理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