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适配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10-21):
    机器接到手拆机发现有进水的迹象,拆除完突然发现板子上贴的尽然是我自己的标签,呵呵原来之前这个机器在我这边修理过,仔细回忆了下,这个机器确实是当时因为进水接点大电流,当时3/5v电路的问题。
   闲话就不说了,这次这个故障现象为接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可以,也可以充电。测试发现单独用适配器的时候待机电流为0.008a,3/5valw均已产生,按开机键后电流到0.040就掉了。第一感觉是仁宝的保护隔离出了问题。于是测试pq6 123脚19.2 ,4脚8.2 ,5678脚19v均正常.pq27测试也正常。出现这个结果,有点意外,突然间有点失落茫然。继续吧,看看俺开机键有什么反应,用万用表测试pq6的G级,发现瞬间g级电压跳动了一下表显示读数瞬间跳到9v。有点感觉了,于是把示波器打开,测试pq6的G脚,开机瞬间波形突然大幅上跳(都出屏了,呵呵),然后又正常了。我想可能速度太快万用表只跳到9v,不能完全抓住这个跳动的瞬间。测试5678脚一个瞬间向下跳变波形。有方向了,这款仁保的保护隔离中三个控制信号pacin,acon,acoff,肯定哪个有问题。
测试pq9的2脚发现开机瞬间闪了一下不正常,pq10的2脚则没有变化说明正常,于是测pr37的两端发现2脚开机瞬间跳动很明显而1脚就抖了一下,我认为pacin应该问题也不大,剩下就只有acon了。查找此信号发现还到了pd10 ,看图可以发现acon是由pacin这个信号过电阻pr37上拉得到的,pd10在这边就是个钳位作用,如果acon瞬间被拉低肯定是pu10的5脚出了问题导致的。5脚电压由b+分压而来的,测到这时,发现问题有回到了开始,因为应为b+连到了pq6,上面已经侧过了PQ6的5678脚开机瞬间有跳变的,它跳变acon当然也跟着跳。没有想到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不知道怎么弄了,上网查了查,有帖子说是b+到了给3/5v待机芯片供电这个地方的电容拆了之后就好了,我就试试吧,结果还是不行,没方向只能乱测一通,突然发现待机时b+向下小幅度的抖动,3/5valw也随着一抖一抖的。这说明b+不稳定或者由于3/5v芯片不稳定才导致了B+不稳定,但想想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说明这个芯片应该是好的。于是来了灵感,把电池拿过来接上之后,用示波器测量发现B+电压很稳定11V,在接上适配器看看,b+还是11v?不对了吧。适配器电压根本就没有过来到b+哈,还是保护隔离的事。继续测pq6,123脚有19v看来pq27么有问题,4脚依然是8.2v,5678脚11v。想都没想直接找料FDS6675BZ_SO8,换上,接电,电流跳跳,顺利开机。
        现在回头看一下,其实有故障的时候pq6的5678脚电压其实是后面电路串过来的 也就是这个图,这才导致测pq6的时候数据都是正常的!
           此帖写的有点乱,望大家多多见谅!

网友:
脑子有点乱  开始的时候楼主这么没测出来呢   难道正常

网友:
是的,开始时候测试正常就是用示波器测的时候电压向下一抖一抖得,

网友A:
考虑镊子直接搭过去看看正常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镊子直接搭过去看看正常不啊

应为测试电压正常,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没想到,呵呵

网友:
LZ对自己修过的印象不大啊!!

网友:
学习了,这就是经验之贴 受益匪浅,请好的贴

网友B:
是PQ6管子没完全导通19V电压过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PQ6管子没完全导通19V电压过去的吗?

可以不过这个19v电压不是pq6过来的,

网友:
楼主很牛啊 还会用示波器呢 怎么用呢 哪产的 信号怎么看呢

网友C:
写得有点乱,不过看起来没有问题刚开始测电压有抖动就应该再追追,呵呵,细节决定成败,这个机器我修两个都是内显显,外接不显的,换了显卡还是不行的,,这种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仁宝的点火回路的问题

网友:
经典的点火回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得有点乱,不过看起来没有问题刚开始测电压有抖动就应该再追追,呵呵,细节决定成败,这个机器我修两个都 ...

应该试试换屏线,呵呵

网友:
看懵了,不知道说的啥,不过能修好了就牛

网友:
就是PQ6不良  无法导通

网友D:
写的很乱,看着累,PQ6的 5678脚怎么可能有19V的电压串过来,楼主想像力可以,其实故障就如楼上说的,只是楼主测良不仔细.说的直白楼主别不高兴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写的很乱,看着累,PQ6的 5678脚怎么可能有19V的电压串过来,楼主想像力可以,其实故障就如楼上说的,只是楼主测 ...

呵呵,兄弟加把油,到时就会明白19v怎么来的了,最后一张图片你也可以分析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兄弟加把油,到时就会明白19v怎么来的了,最后一张图片你也可以分析一下的

莫非你说的是 "侦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