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G

楼主(2013-10-21):
个机子  前几天接的   I3       GT520M显卡   HM65桥    拿来的时候   屏幕有背光   但无显示    一个月前在其他地方修过   拆了看   显卡和HM65都干过     不过固定显卡那些胶没弄开的    就想着   显卡   开干     BGA后马上好     拿回去用了几天    又是只有背光没显示了     我闷啊    准备明天拆来植株    这应该都是显卡问题吧   不关那个桥的问题的吧     有那个大神修过     给颗定心丸吃吃

网友:
这种新的机器 又没有 通病的  贾晗下  显卡 试试 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既然加焊显卡能用几天,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新机子显卡都是换,加焊都不行

网友:
    最好是换掉吧

网友:
看看屏到显卡的数据, 显卡到显存之间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