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灯大口高压条怎样改成小口

楼主(2013-10-21):
如图这种4灯大口高压条如何改改成小口4灯?或者改成双灯高压条?我拆下接灯条的插座,发现里面有两个触点是相连的。

网友:
两根相连的接两根灯管细线  红色和蓝色粗线接另外两根

网友:
看高压包引脚走线,接四灯转接线

网友:
    学习哈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两个直接剪开不可以么、?

网友:
我都是直接把灯线焊到高压条上完事,

网友:
直接焊上去啊,

网友:
量一下哪两个相通,然后把不相通的那两根线接出来就好了

网友:
加一条大口转小口的转换线不就可以了吗?自己也可以做。

网友:
这个问题我看了很都人都问。

网友:
简单 你把四个屏上的小接口剪掉 在高压条上找到正负极把八根线都按高压条上的正负级接上就可以的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高压条不是有延长线吗 延长线上也有公头和母头吗 把公头去掉留母头也是八根线 找到正负级 高压条没正负级好像 找好正负极也好 避免事故的发生吧 希望可以帮到你 功率不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