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点不亮

楼主(2013-10-21):
联想E420,不触发,更换D95280正常上电点亮进系统,拷机几小时后突然黑屏,电流一直显示正常,关机,按开关五六次后可以加电,显示到LENOVO  LOGO后死机,请各位达人给个维修思路D95280已换两三个。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先外接屏看有无显示,再刷Bios

网友:
这机子d95280容易坏。。。。另外网卡也容易坏。。

网友:
显卡吗干一下显卡

网友:
换个CPU或者内存试试,D92580最多也是不开机而已,你可以开机了估计这个问题不大呢!

网友:
这机子显卡容易坏,难修了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不好修啊不过你外接一下试试看看显示器亮不

网友:
这本子,修多了都是眼泪,建议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另外这机子显卡容易坏。难修的机子。。。

网友:
显卡爱坏 还不便宜

网友:
这个感觉是显卡出问题 加焊啦

网友:
我的比较幸运  换了就好

网友:
拨下CMOS电池,看下能否亮机,如果能亮机的话,进CMOS设置只使用集成显卡,看是否还有类似状况,我前一段碰到一台修亮了进系统蓝屏,看报错信息是显卡,换官方驱动也没用,换成集成显卡就OK了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  显卡不好做啊

网友:
是不是CPU烧坏了

网友:
这这这 应该是 cpu吧

网友:
这机子d95280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