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250sd电源

楼主(2013-10-21):
求助ATX250sd电源高压部分散热片上的三个管子型号,开路了我拆下来了,在去买配件的路上掉了.知道的师傅们说说在 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哪还有去买,其中两个是13007或者9旧40瓦电子变压器上多得很,还有一个是场管,电脑电源上随便拆呢

网友:
楼主真小心啊!

网友:
很感谢一楼   我知道两个13009K  场管型号是多少

网友:
可惜我没那些东东可拆只好去买 说一下场管型号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10-26 22:47):
h\

各位师傅们能确定的告诉我ATX250DS电源高压部分散热板的三个管的型号.在这里先谢啦

补充内容 (2013-10-26 22:50):
各位师傅们能确定的告诉我ATX250DS电源高压部分散热板的三个管的型号.在这里先谢啦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703012&page

网友(点评):
一般的辅助管用2N60就行了

网友:
13009K的可以替换呀

网友:
场管的话用4N60或者2N60,用4N60大些比较后面的好点

网友:
辅助管也不一定是场管,也可能是5027之类的管,这个管可以用13007换

网友:
楼主做事不够仔细!长城有这个ATX250DS型号吗?好像只有ATX250SD吧,这个是长城静音大风车系列的,用的是P1014AP06芯片,不在散热片上的!!你标题错了还是???

网友:
二个三极管为13007-13009,一个场管为2N60,三极管为C5027-C3150。

网友:
三极管用D13009K的应该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