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主板M2N68 SE rev1.00g BIOS芯片型号

楼主(2013-10-21):
求华硕主板M2N68 SE   rev1.00g  BIOS芯片型号,大家帮忙看下这块主板bios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和BIOS程序

网友:
看这块板子很新BIOS芯片没有了,随便找了一个8脚的winbond25x80avaiz.去官网下载刷上,现在故障跑85停了就是不亮机、到底是BIOS芯片型号关系还是bios程序下错了????????????

网友A:
我有同样型号得得旧板,有得话可以发给你

网友:
是不是这种的,bios是winbond 25x80AVIZ

网友:
我这有华硕M2N68-AM SE2的,bios是25X80AVALZ.你看一样不

网友:
台机也要刷BIOS 、?

网友:
25x80av        winband的BIOS

网友:
芯片型号是25x80av
这个,能跑到85跟芯片应该没有关系了,应该是集成显卡不显示,考虑桥芯片……外加PCI-E显卡试一下

网友:
做桥吧,哥们,这个板都是桥空焊!!

网友:
还是接独显行不好了就不用做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同样型号得得旧板,有得话可以发给你

麻烦你发下bios程序,在线等你哦感谢

网友:
我不且刷程序呢,只有旧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