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没有开关怎么改,原来开关在电源板上

楼主(2013-10-21):
我手上有个三星显示器,机型:913NWPLUS,客户拿来时黑屏,拆开一看,电源板烧了,原来电源板有开关,现在换了个电源板没有开关,想在驱动板上改开关,驱动板上没有开关接口定义,不知怎么改,有哪位高手会改?请指点!!!在此感谢!

网友:
那种万能的好改吧?

网友A:
拿着原来的板子接好线,看驱动板上哪一根是开关线电压线,接地线,记录好,新电源板,接电不接驱动板,查出哪个是5V  12V  地线等剩下的就是信号线和明暗度了,接上外接灯管,短接5V和剩下的两根线其中一个,放心不会烧板子,常亮的那个就是信号线。。。你再接上驱动板一根一根对比就好了

网友A:
一般的都是这样的,不知道你那板子什么个情况

网友:
这样的我也碰到过,找个开关按下去不上来的那种,你懂的就像家里的灯的开关那样的,把电源的正极线接上就好了,就是要给客服事先说好哦

网友:
s是触摸开关还是按键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着原来的板子接好线,看驱动板上哪一根是开关线电压线,接地线,记录好,新电源板,接电不接驱动板,查出 ...

驱动板没有插开关的地方,板上看有个位置没有插针,经过测量没有电压,现在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C:
这种板子我见过 键控板是插在电源板的接口上的 其实就是没直接连在驱动板上而是在电源板上走了线 接口上都标注了定义 飞线连上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没有插开关的地方,板上看有个位置没有插针,经过测量没有电压,现在不知道怎么改

汗,我突然发现,我理解错了,你说的到底是什么开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汗,我突然发现,我理解错了,你说的到底是什么开关啊

上个图看看,搞郁闷了

网友D:
除非连驱动板一起换了
之前遇到个雷击的电源板没修上  网上订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都是这样的,不知道你那板子什么个情况

我这个板子没有开关盒亮度调节的,原来开关盒亮度调节在电源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非连驱动板一起换了
之前遇到个雷击的电源板没修上  网上订了一个

连驱动板一起换成本太大,客户不愿意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我见过 键控板是插在电源板的接口上的 其实就是没直接连在驱动板上而是在电源板上走了线 接口上都标 ...

没有定义标示,测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搞郁闷了

我拍的照片不清楚,没有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我见过 键控板是插在电源板的接口上的 其实就是没直接连在驱动板上而是在电源板上走了线 接口上都标 ...

是的 ,你会改,给我详细说说

网友:
开关是从驱动板出来的   从驱动板接个 GND 开关  LED红 LED黄

网友:
在旧电源板上把线路跑出来  飞线 就可以了

网友:
来自: 江苏苏州 来自 江苏苏州
引用 网友A:
拿着原来的板子接好线,看驱动板上哪一根是开关线电压线,接地线,记录好,新电源板,接电不接驱动板,查出 ...
谢谢各位的帮助,这个显示器我修好了,经过和客户沟通,客户接受我改装,只有开关,没有亮度调节和其他辅助间,在给驱动板和高压供电的12V剪断加了一个开关,没有亮度调节和其他辅助键,就这样装上,修好了。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