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这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3-10-21):
屏5V供电没有,但不接屏,屏线上5V又有了,接上屏5V就没了,拔掉屏线屏的5V拱电点对地阻值有5百多,屏上保险也是好的,这是屏坏了吗??
屏坏

网友:
接上屏 摸一下平电路板有没有发烫的元件
电源板带不动负载也会这样
换个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管子漏极或E极下那个小电阻,你看一下可好?

网友:
一般情况是主板给屏供电的管子工作不良,换一个应该就好了,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
楼主修好没?分享下结果呗?

网友:
驱动板的5V先弄一下

网友:
这种现象还不能判定是否屏坏了,首先你用套板试试看,如果套板上去后出现了图像,就是屏供电或屏线的问题,如果用套板不出图像,现象和你原来的板子一样,那就是屏的板子上有短路了,着重检查屏板的DC-DC升压电路。

网友:
打下屏上的5v对地

网友:
感觉屏显电路上有短路

网友:
5V驱动管的开关脚电压及阻值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