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体板烧黑了

楼主(2013-10-21):
有一台19杂牌显示器,刚开始是屏幕一闪而过,拆开后,发现在高压板周围把板烧黑了一点,进了十几只小强,清洗干净以后,现在可以正常使用,点了几个小时。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怎么清洗的,应该可以用了

网友:
小强难道还能触电么?是不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先收钱,连下次返修的钱也收了

网友:
那就看小强所在的位置了,如果处于灯管线的出口位置,也许会引起你说的故障,如果是在低压区,你这个还有故障隐患没找到,应该继续试机寻找故障点,否则还会返修的。

网友:
应该多收些  我也遇到一台  我修理部里开始有了蟑螂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今天来点显示器的时候,发现问题,画面显示正常,但有时候有黑色线条在跳动,由于高压板用完了,代换一个通用板后显示正常,但现在就是亮度不够,不知道是通用板带不起,还是别的原因,测得高压发现,原板上的ON/FF电压为1。5V,ADJ为4。3V,通用板上的ON/OFF为3V,ADJ为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