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之前发一求助怪贴,欢迎大家踊跃指导

楼主(2013-10-21):
这两天修一HP 4416S,大家都知道,明显的通病,Q1030烧坏,换了个Q1030后,把显卡的供电芯片也一起换了,然后开机,测L41(也就是显卡的供电电感)有1V的电压,看电流已经跑马,来回有几次跳变,但是机器没显示,外接也没显示,用示波器测内存波形有闪波,然后直接订了个显卡芯片换上,换上后所有的情况和之前一样,看还是一样就刷个BIOS吧,谁知。。。唉!还是一样,用假负载测CPU有复位,测显卡上所有的供电也都正常,但是它发出来开启屏供电的信号没有,难道是订的这个显卡是坏的吗?还是有其他的哪些条件我没有测量呢?感觉脑袋快要炸了,所有不想再追查下去也不想再重新订芯片。 所有想看看有没有哪位高手遇到过此情况并且解决了的,能告我一声,走点捷径   如果还有一些条件要查的话也希望大家能说一说,检重点的说,不要再说换桥换U了,这些我都试过了。

网友:
碰到过几个,换的北桥,电流看着都正常,就是不显示,做桥温度也不高啊?就是不行。。。

网友:
换NB吧,不行把原来显卡生养值回去

网友:
这玩意最头疼了,什么都感觉合适就是不显示,有木有修好的介绍下经验啊。。。

网友:
问题可能还是出在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