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无线搜不到信号

楼主(2013-10-21):
大家好,请问一下,东芝笔记本无线网卡有没有说一定要用东芝本本上的才行.我现在遇到一个东芝L750笔记本,可以认到无线网卡,但是搜不到信号,换无线网卡试过还是一样的(注是其它品牌笔记本上面的)系统方面的原因,和开关这些原因都排除.请问一下像这样的怎么检修,难道是南桥出了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但是是能连接无线有感叹号,无法上线,最好是东芝自己无线驱动有问题,换了公版驱动就好了,晕

网友:
终于弄好了,我这不是是驱动的原因!不过还是十分的感谢你

网友:
到底是怎么弄好的?
说明白了给大家分享。

网友:
LZ你是怎么解决的呀,说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