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HD4830 输出信号造成显示器轻微水纹波?

楼主(2013-10-21):
我的讯景显卡4830,最近老是造成显示器有轻微的水纹波,有时有,有时无,特别感觉开机时间长点,更明显。没其他问题。有谁知道是咋回事吗?请教

网友(点评):
水波纹的原因是视频信号中有低频干扰信号,干扰的信号频率越高,文波就越细。重点检查滤波电容。尤其是DAC电路的供电滤波。

网友:
你有用分屏器吗 有的画就是这个了 没有的画 换好点的VGA线 在不行 用集成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个分辯率看下这问题有可能显示器排线问题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用集成的显卡没问题的,显示器,数据线都换过了,还用过DVI接口,也是一样。看讯景的显卡做工不错,风扇也很好,是不是滤波也有问题啊,无语了

网友:
我的上次是数据线的问题